苹果6 震动马达电路自我理解的解析讲解

楼主(2017-07-08):
首先我们要知道电池电压是4.2V,要知道它的电压要给U1400的C2脚供电。

CPU的AL13脚发出EN开关激活信号到U1400的A1脚及AM4点发出TRIC检测信号到U1400的B1脚。

CPU通过I2C总线接口发出SCL和SDA到U1400的C1和B2脚控制震动马达IC的工作。

U1400从A3,C3脚发出震动信号到尾插接口提供马达震动的信号条件。

我是小白 自我感觉讲的不怎么样 还请大神指点12......

网友:
啊啊啊啊,还请大神指点12呀呀呀呀

网友A:
这个在迅维里面一定能找到答案,坐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迅维里面一定能找到答案,坐等答案

就是不知道讲解的是否恰当.........

网友:
抄袭的吧。
百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