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05F 无显示

楼主(2017-07-08):
接到同行一台华硕U305F 待机无电流 可以触发 上电 电流 0.3不动 刷了 bios 也不行 。机子是板载的内存 固态硬盘 板载的CPU cpu超薄 。
不知道 怎么 是什么问题了 内存CPU不敢动 ,哪位修过 给个思路 吧 !
华硕

网友:
我碰到一台跟你一样的 键盘有三个灯亮 不显示 刷BIOS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一般都先刷一下看,要下合成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