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abit l-45CV 主板插12v供电短路 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08):
今天收到一块主板abit l-45CV 主板插12v供电短路  已经修复 更换CPU供电上管短路了 维修过程中就三个上好管 我拆到最后一个才对 ,拿来时不加电 按开机五无反应 ,我拔掉12v 开机风扇就转了 确定故障点CPU供电上管短路造成不开机,更换管 维修结束。

网友:
这样短路的还发帖    。。。。。

网友:
上官短路可以测一下啊   一般只会有一个g  d  s都通的 其它的g  s通 可以忽略  最好是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上管短路导致12v供电短路 是可以打值出来的

网友:
上管短路的,可以打G极对地阻值能判断出来。当然楼主这种没办法的办法也是最能解决事情的办法。

网友:
修台机主板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