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 不加电

楼主(2017-07-08):
来的时候不加电  测试没待机  检查电源口发现100烧了 换掉100 上去又烧了  发现100旁边的电容短路 换掉电容和100  测试一切ok'

网友:
公共点检流电阻烧,不可能换了就好
PQ302还需要测量有无击穿,否则上电池通电会打表

网友:
可以啊  其实短路 有些看都能看出来 但是还是手动摸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