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不亮问题

楼主(2017-07-08):
                   机器型号                                                             联想G50-80
                   机器板号

                  机器问题                               开机电流跑到0.6左右不亮。
                  解决                                     直接刷BIOS亮机,亮机图片没照。
                                                              希望对大家有用,谢谢。

网友:
现在这样的机子,除了供电,就乘下刷BIOS了。做桥对四代的U都是凶多吉少的了。

网友:
BIOS  是通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