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

楼主(2017-07-08):
                           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没?

                       求给点建议

网友:
试下换下屏

网友:
清洗或更换或拆除跳接拨码开关!

网友:
可以先换个屏  插拔下排线的两端试试

网友:
sony主板上有一排跳线开关,上下调下看看。。。

网友:
sony 其实好看   价格又贵  用的话 不如ASUs

网友:
没识别到屏 或者主板跳线开关坏

网友:
拨码开关清洗一下,这个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