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1000 开机白屏解决

楼主(2017-07-08):
     机器是同行拿来的  说是客户家小孩子用力打了下就白屏了 我以为把屏幕打坏啦!就找块屏幕测试了下 这个问题高手可以略过 我也是为了再三确认才不闲麻烦这么做 换了屏幕之后 还是一样 估计是主板屏电压没有上来 就直接跟客户说 要留下来修主板  因为同行是报的换屏价格 我也就修好让他跟客户说将计就计吧!客户要求换屏保修一年 我说现在主板问题 我给主板修好一张红牛 保修一个月 同行愿意承担风险自己就可以多挣一张红牛 如果我保修一年 就要2张红牛 我都替同行分析好了 修好主板 把屏幕膜撕掉 屏幕就跟全新的一样 哈哈  这个时候就找图纸看看屏供电了  图纸分是难挣啊 论坛这么做也是为了积极响应我们多发帖 这样以后大家维修知识都多点 多看帖 为了赚这个PDF 我也是看了不少贴啊! 。。。。图纸是下载下来了 打开一看 搜索屏线接口定义 测量C572电容短路 阻值不对 马上洛铁下来 OK 从料板拆一个 换上去 屏幕正常开机 为了挣积分 我也要养成发帖的好习惯。

网友:
夏天来了  维修处于旺季 今天接了 三台 你们懂滴 搞得天天累的跟狗一样  还有好多难修的问题 搞不定 努力学习。

网友A:
唉。别提了。今天修台式机板子!修七彩虹h61卡代码的板子,排除了bios,换了个io好了。然后下午拿回来。说花屏。白干了。rgb都是去南桥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别提了。今天修台式机板子!修七彩虹h61卡代码的板子,排除了bios,换了个io好了。然后下午拿回来。说 ...

换独立显卡呀!这么点问题 不是事 简单快捷最好不过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笔记本还可以修多久......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 导致的白屏   常见故障点了

网友:
  现在还看不了 需要认证 已在审核 过后看

网友B:
两张红牛是什么意思,!   为了这个还保修一年,电子产品,保修一年,会容易亏的

网友:
白屏相对来说还是简单的、。。。。。。。。。。。。。。。。。。。。。。。。

网友:
这个一般吧屏供电修出来就ok了 ,,,,,,,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 导致的白屏   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张红牛是什么意思,!   为了这个还保修一年,电子产品,保修一年,会容易亏的

2百块啊这都不知道 有利润有保修 还是很划算的 屏幕不坏 即使坏了换一个旧的也不用不了100快

网友:
这个问题,不需要图纸吧?应该很好解决的。

网友:
呵呵,敲一下把电容敲短路了,不错的,叫这小孩来学修电脑

网友:
只是不是屏问题,白屏我都是飞个3.3的

网友:
白屏还是很好修的 常见短路或没供电 楼主捡钱了

网友:
好老的机子了  楼主能报多少钱啊

网友:
现在遇到很多屏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