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的 E402MA 不触发,

楼主(2017-07-08):
接到一台华硕的  E402MA ,待机正常, 就是不能触发,这是什么问题呢, 有人修到过吗, ?

补充内容 (2017-7-16 20:03):
主板本身还有保修,送售后搞好了,

网友:
待机正常不 触发查下触发的条件  先重点测下EC的条件

网友:
华硕机器没图纸  难搞  不过大部分都是io旁边排阻坏  可以在线打电压

网友:
不出发还是简单点的   下个点位查触发条件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最难修,有没有原理图纸,只能凭经验

网友:
华硕新型号先查保护隔离,在查待机电路,然后查开机电路及触发条件。

网友:
估计多半跟ec有关。。。。。。。。。。。。。。。。

网友:
这个 机器 没有散热管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比较难修理 ,昨天无意修好了一个X450VC的主板,是无待机电压

网友:
待机电压查一下,测开关键接口电压,论坛上面找一下EC的资料,刷BIOS,你这说的太过于简单谁都无法给予建议

网友:
- - 华硕的 先干个BIOS试试啊~ 万一好了呢?

网友:
待机正常?EC待机和桥待机都正常吗。你这个求助也太随便了,都没说清楚!

网友:
华硕机器没图纸  难搞  不过大部分都是io旁边排阻坏

网友:
查一下待机电压,测开关键电压,查一查EC的待机条件什么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刷bios不好久很男修了。。。。。。。。

网友:
待机正常查查触发条件    ec触发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开关有电压吗?你这说的太大概了吧

网友:
先查EC工作条件,如供电、复位、晶振、ACIN、LID等

网友:
描述也太简单了,这谁也帮不了,刷个BIOS

网友:
这个bios刷一下 找找看看有木有点位图 没有的话不好修

网友:
你看看EC的条件,看下是不是EC坏了,还是EC BIOS坏了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草率了,不触发。先看主供电来了没,然后在测待机,要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这个帮不了你了,什么都不量。。。。。。。。。。。。。。。。。。。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没图纸可参照别的主板相同EC的点位图看

网友:
条件太少了 ,下个点位图,按时序一个一个跑吧,没有捷径的啊

网友:
不触发什么情况,电压出现吗《《《《《《《《《《《《《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好搞,直接叫客户换版还好。。。。。。。。。。。。。。。。。。。

网友:
华硕这么新的机子 没有人修过 应该

网友:
不触发最好修了,按着时序一步一步来,基本都能找到问题,先查EC条件再查南桥条件

网友:
确定待机都正常啦 ...查下南桥的待机 还有触发条件

网友:
最基本的条件都没查就上来求阻?起码刷个BIOS啊什么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先刷BIOS 大部分都能好

网友:
查ec 开关有电压吗 按开关

网友:
按开关后EC给桥发了触发型号吗

网友:
如果发了 桥有反馈 吗

网友:
三板.先刷BIOS.会有意外惊喜.希望好运.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华硕的难搞啊,大多数bos问题最多,刷刷bos吧

网友:
修到一台lid的问题,不过华硕坏开机acinoc#的排阻坏的比较多,可以查一下

网友:
待机,开关
,休眠,,BIos 什么的,,一样样来啊。

网友:
     822     重点检查

网友:
先刷一个BIOS,看一下待机,而后查一下EC工作条件来判断

网友A:
新机器bios坏的很多  你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bios坏的很多  你先刷个bios试试

已经刷过BIOS 了, 板上主要的电压已经出来了,感觉是自动上电的,电流停在了0.0289A 了,我跟客户说是CPU 坏,报价了,不知道修不修了

网友:
按点位图干。。。。。。。。。。。。。。

网友:
你的描述太精简了。。。。。。。。。。。。。。。

网友:
休眠信号是关键

网友:
我修过这个板,我怕是花屏,加焊了CPU搞定

网友:
找下LID电压有没有

网友:
那我一会也去加焊一下试试看,,,,真的觉得是CPU 的问题,

网友:
待电条件  . 工作条件  慢慢查 耐心

网友:
这描述的也太简单了,什么都没测吗

网友B:
楼主你那台修好没呀,我现在遇到一台不触发,求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台修好没呀,我现在遇到一台不触发,求解决呢

不搞了,拿去售后了, 主板还在保修期内, 现在把修过的痕迹清理了,

网友:
查ec脚位,待机正常不表示其他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个BIOS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是

网友:
这机器直接干CPU就行了,修过好多

网友:
最简单胡条件查一下吧?这样笼统胡问人家谁知道你是什么问题!而且通病也不一定是你那种

网友:
BIOS容易坏的   华硕机器。。。。。。

网友:
赚点金币哦 搜不了帖子了,缺缺缺 金币啊

网友:
ec的条件查查 你看看是ec没动作还是三桥合一那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