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5VD 触发不亮维修

楼主(2017-07-08):
机器型号:A45VD 版号:LA-8224P 1.0
仁宝给华硕代工倒是少见 机器拿来是待机正常 0.003 按开关 到0.019 0.021 不动 第一反应是EC有动作 桥没回应
拆机 这机器二月份在别家修过的  客户是说时开时不开
不过我这里一次也没亮过 拆开一看 桥被干过 应该是加焊的 首先测量EC 106脚PBTN_OUT#

安开关有下拉动作到2.9几就上去了
然后打下全板阻值发现待机 3 5V 电感阻值偏低只有二十多

不过电压正常 应该是后级拉低的 3 5 能被同时拉低 又看了看那脏兮兮的桥 换吧 懒得测了然后通知客户桥坏了 报价桥 客户同意 桥是HM76 手里没有 网上订个 70多 忙别的事情去了
过两天桥到了 然后拆桥 再测量下 3 5v 电感 阻值都有100以上了 这更坚定了我换桥的信心 然后上桥 测机 电流哗啦啦上去了 亮机     测了一下午没问题 第二天继续放旁边测试过两小时回头一看屏黑了 敲两下键盘 怎么叫不醒  插上电流表 纳尼有是原故障  很不爽 拆机 一量3 5 V 阻值又是二十多 难道开始的桥是好的 没办法只好去测量桥的待机条件 RTC好测的测了下都是正常的 这时想到了还有两桥待机供电VCCSUS3_3 V5REF_SUS 这两个供电很少出问题 经常忽略它们
图纸 这两个供电是待机供电经过 Q38 Q39 转换而来

Q39 1脚5V 正常 Q38图纸上是个八脚管实物是个小3脚MOS3脚3.3正常 脚1.5不正常 发现问题 一坨锡过去 触发上电 没毛病 然后1脚三角中间补个0欧电阻
测试三天啥事没有 此机修复

网友A:
发重复了好像,有人已经发了,楼主注意看看,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重复了好像,有人已经发了,楼主注意看看,好像都差不多

都是我自己发的 图片传了两遍没传上来

网友:
高手啊 很有耐心 啊 心浮气躁的我们是做不来啊

网友:
这种问题的一般都忽略了这两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我自己发的 图片传了两遍没传上来

好吧,,可能我搞错了。。。。。。。。。。。。。

网友:
2修机都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的,学习了  老哥。。。。......

网友:
楼主很给力,真的学习了, 思路很清晰 ,希望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