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华硕P8B75-V掉电维修+申请认证

楼主(2017-07-08):
今天周末,事情少点,坐下来看看朋友圈,舒缓下心情。看着没几分钟,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是迅维发的,打开一看,说我认证没有通过,原因是近期没有发表图文并茂的维修经验帖。心情顿时郁闷起来,大家都知道现在没过认证的会员啥也干不了,就连发帖也受限了(现在才发现的)。于是在店里走来走去,心想:认证只有2天时间了,我现在手上又没什么修的,以前修的又没拍照片,可如何是好呢?走了几个转,看到一个认识10年的网吧老板急匆匆的走进店来,寒喧之后说他的机子突然有两台点不亮了,初步判断是主板的问题,让我给修修。我接过来一看ASUS的P8B75-V,两块一样的,就是下面这哥俩:

故障也是一样的,我就想啊,这次挣多少钱倒不重要,关键是我正好需要过认证,这个才是长久之计,于是和客户拉了下家常,然后打发他走,让他改天来拿,因为我要修板、拍照、发帖,他在不方便的,呵呵!
客户走后立马开干,先测试了下,故障和客户说的一样,现在开网吧的也还是懂点的,要想在他们身上捡便宜是不可能的,于是先干他拆下来的这块,只要这块修好了,另一块就不用查了,依葫芦画瓢的事。上电测试,触发后秒掉,确实能再次触发,基本说明没有大的短路存在,而且触发时看到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心想肯定是缺少某个电压保护了。但掉电太快,只能先把表笔搭在测试点上再触发看有没有电压,更没法拍照,初步测试了1.5v正常,1.1V正常,1.8V正常,在测1.8V旁边的PQ412的S极时发现敌情,电压始终为0,配图以说明问题:

于是再触发一次测PQ412的D极正常不,电压也为0,如下图:
目测这应该是VCCSA的供电管,正常应该是0.9几伏的样子,心想:D极也没电压就跟控制它的芯片没多大关系了,难道是断线?不太可能,这种位置的线都比较粗,一般不会像SPD供电一样容易烧断线,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了,就是它的前面有一个供电没有出来。由于急于求成,没有去看图纸,也没有去背时序,直接万用表调到蜂鸣挡,一支表笔接PQ412的D极,另一支表笔到处去戳其它场效应管的D极或S极,没几下还真让我找到了,它是和CPU供电位置的最下面一组场管PQ14的D极相连的,如图:
这组供电不是CPU的主供电,大概是1.05V的吧,不管了,先测下这组场管的阻值,没发现异常,接着找它们的控制芯片,很容易就找到了,就是它们旁边的PU7,型号是RT8120H,就是这个了
看到这个,我真的不想再测芯片的什么供电、EN之类的了,华硕板上用得很多,包括H61的、AM3的板上都换过。接下来的事大家都懂了,找料换上,因为心急,温度开的有点高了,换好后成了这个样子: 板子被干得有点鼓包了,
不过这不重要,赶快冷却通电试机,不出所料,PQ412的D极
1.046V正常了,
再看它的S极
0.95V,非常标准,
接显示屏再看
亮机,OK了,
另外一块我就直接换了这个PU7再试机也亮了,维修结束。我还要赶着来发帖过认证呢,要再过不了我也无招了,毕竟我的主要任务是做生意-赚钱-养家糊口,不是在这里卖弄技术、文笔之类的。我做了10几年的维修了,感觉做这行真的不容易,尤其是这几年,钱没挣多少,人老了不少,而且视力也不行了,腰椎还要来个鼓包,越说越伤心,不说了,请广大修友保重身体吧!!!

网友:
补充说下RT8120H这个芯片的代换问题,原则上RT8120A和C可互换,反馈电压0.6伏,B/D/H可互换,反馈电压0.8伏,但在这块板上的RT8120H确定不能用RT8120D代换,更不能用A/C的换,却可以用APW8720B代换,输出电压完全准确,请修友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申请认证要10个主题帖,没有10个帖,申请都申请不了

网友:
要10个主题帖那么多,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网友:
以前一个,现在成十个了,认证也好累

网友:
关于RT8120A,昨天用ISL6545CBZ代换成功,铭瑄的板子。

网友(2018-08-08):
网吧的生意应该挺多的吧

网友:
恭喜完修。 该文章应该放在桌机主板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