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掉电

楼主(2017-07-08):
型号联想E46A  板号DALL5AMB8DO 故障开机跑到0.7A左右掉电
心想应该是哪里缺电压吧。然后那万用表一个一个电感测起来。发现CPU没有供电,本人是新手,懂的不多就找来图纸查看CPU供电芯片ISL62882供电条件,VIN +3V供电都正常,而5VSUS没有。
     接着查, 发现5VSUS是5VPCU经过PQ62转变为5VSUS,PQ62第三脚应该是PQ64截止,+15V经过PR191PR192分压得到一个7.5V高电平。实际测量是0V,测量发现PQ642脚是5V,直接拉低了PQ62的第三脚,接着查发现PQ75第二脚为0V,导致PQ75截止。进而导致PQ64第三脚为5V,接着查SUSON信号,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发现SUSON来自EC112脚。经测量为0V
,思考了一会,心想是不是HWPG信号的问题啊,问题来到了这里。 经测量RT9018B芯片3脚供电正常。6脚没有输出,查看2脚为0V,而MAINON信号正常,最后用烙铁翘起2脚测量有3.3V,最后从废办上找了一个RT9018B,更换上开机正常,也不掉电了。
  本人纯属新手,不懂的地方太多了。第一次发帖。就想认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