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苹果电脑部分机型安装WIN系统黑屏

楼主(2017-07-08):
1.BOOTCAMP正常安装WIN系统。   2.重启黑屏,解决方法:准备一个系统U盘(光盘或BOOTCAMP制作的U盘)。   3.插入U盘(光盘)开机,选择U盘(光盘)启动,选择修复计算机。   4.选择命令提示符。   5.进入WIN7的命令输入窗口输入CD  C:\WINDOWS\SYSTEM 32\DRIVERS  回车  DEL  ATIKMDAG.SYS  回车。   6.拔下U盘,重启按ALT选择WIN磁盘启动,发现直接进WIN7的设置界面了。

网友:
楼主犀利楼主犀利楼主犀利楼主犀利楼主犀利楼主犀利楼主犀利楼主犀利楼主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