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万用表好用啊?

楼主(2017-07-08):
什么万用表好用啊?大家都用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
胜利VC890C+,这表不错又不贵不到100 反应快

网友:
我用过好几种,300多的也不好用。这个不错很满意。

网友:
这表功能多也可以测2000UF以下的电容

网友:
完全看自己的习惯 一般100左右的的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选择福禄克

网友:
最近某宝购买VC890D,学习下电路,不知道如何。

网友:
胜利的容易接触不良 用一段就要拆开
擦擦

网友:
胜利V890系列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