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定电流40mA维修

楼主(2017-07-08):
如题:  开机定电流40mA。
这种情况一般时CPU条件没满足导致的,实测CPU复位只有0.8V。

出现敌情,查24M,没问题,果断换电源芯片,通电,还是一个鸟样,打开点位看看,此复位去了USB管理,显示触摸供电,电源IC,CPU。
       没办法,一个个翘吧,先拆USB====无果。。。。。 显示触摸===无果。。 卧槽,CPU挂了?????
             算了,人为接个复位吧,找个上拉电阻(我取的是I2C的上拉),在硬盘旁边有个复位测试点,硬盘旁有个1.8V,接上电阻,接上测试点,开机试一下 ,OK电流上去了,接上屏一看,有显示,无背光! 显微镜下仔细看, J2019显示屏连接座旁掉了个电感,飞上,接屏 OK了,!'白天修机忘记拍照拉,过程就是这样,希望大家见谅

                小白奉上!!!!  老鸟板砖轻拍!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就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所噶,维修思路很好  是一只老鸟

网友:
原来复位可以接个电阻的上拉呀!厉害啦,大手呀!

网友:
这个高倍放大镜就是爽。。。。。。

网友:
为什么另外再接个1.8V不会被拉低呢

网友:
这个复位PP1V8通过R0206已经提供上拉了
这样修好后有漏电吗

网友:
这样改有条件,不是每一台都好。。。。。。。。。

网友:
楼主好厉害,经验丰富啊?有一个地方不明白,既然u条件不满足复位电压异常,拆usb.触摸是干什么?

网友:
厉害厉害   秀苹果的牛逼,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