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LA-9331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08):
                                                   外星人LA-9331P不触发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案例
                主板版号:VASOO LA-9331P Rev:1.0
                    故障现象:笔记本开不了机
                     维修过程:接到同行的一台外星人故障机,待机0.001,不触发,笔记本开不了机
                    先拆机,取出主板。主板正、背面图片:
                    拆出来以后,发现显卡板子上面烧了个电容。把电容扣掉,不短路了
                    不短路上电以后,公共点有4V电压。电源接口处烧了两个管子,铜皮都黄了
                      手上没有这种大功率的P管,先找了两个代换一下
                    上电,3.3V 5V都出来了
                    接上开关,散热器,外星人标志性的LOGO出来了

;

网友A:
这个改装样子不难看啊,,我一般是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装样子不难看啊,,我一般是飞线

嗯      以后  飞线    但是当时情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