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 AIR A1466 换屏全过程~~!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7-07-08):
故障就是这样,接下来把屏的上半部分拆出;
屏轴盖向右滑到底,再往上提。完全取出。
把线往回拉点,把螺丝拆了。拆出后这样的哈。
80度吹5分钟,从红线位置铲到底,避开摄像头位置。顺着拉,千万别往上提这个条啊,变形了就粘不好的额。上面三边弄好了,就加热下面的,别铲啊抵到一角按住然上提30度的角度。让后拉着提。拆完的图。
接下来拆液晶,先把排线拆出:、
接下来加热液晶80度5分钟,把屏倒置,从下面扣开一点,一点啊,从右边慢慢的撬开,可以边加热哈,也可用另一个手指甲撸一下,把整张屏弄下来,千万别碰里面的纸,摸都不能摸。
接下来放上新屏试下新屏左上角有个点,右上边角也有,对齐壳子的点,就是标准的。没问题就把B框上胶粘上就OK了、。。

网友A:
图片没有上传  有图就完美了

网友B:

故障就是这样,接下来把屏的上半部分拆出;
屏轴盖向右滑到底,再往上提。完全取出。
把线往回拉点,把螺丝拆了。拆出后这样的哈。
80度吹5分钟,从红线位置铲到底,避开摄像头位置。顺着拉,千万别往上提这个条啊,变形了就粘不好的额。上面三边弄好了,就加热下面的,别铲啊抵到一角按住然上提30度的角度。让后拉着提。拆完的图。
接下来拆液晶,先把排线拆出: 这个地方有背光排线注意啊拆开、
接下来加热液晶80度5分钟,把屏倒置,从下面扣开一点,一点啊,从右边慢慢的撬开,可以边加热哈,也可用另一个手指甲撸一下,把整张屏弄下来,千万别碰里面的纸,摸都不能摸。
接下来放上新屏试下新屏左上角有个点,右上边角也有,对齐壳子的点,就是标准的。没问题就把B框上胶粘上就OKL

网友:
RE: MAC AIR A1466 换屏全过程~~!

明天从新发,求版主删除此贴 图片没连接上

网友:
你的图呢,搞掉了。。补上来好让大家都加点分。

网友:
看到你的标题我就兴奋了,点进来一看,这过程有点让我胡思乱想了。这是让我自己想象换屏的过程嘛

网友C:
                                                 我换过一次,主要是怕把新屏搞坏。

网友B:
测试好没问题就把B框粘上双面胶 粘好久行了

网友:
往下看有图片的哈 亲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过一次,主要是怕把新屏搞坏。

别怕,测试的时候小心点就可以了,相信自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有上传  有图就完美了

版主 我已经把图传上了 不好意思 昨天没把图片链接成功~~!

网友:
自己可以拆  但是我怕背光进灰尘 现在的客户都比较矫情

网友:
         不错 教程很详细,     感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 我已经把图传上了 不好意思 昨天没把图片链接成功~~!

有图有说明 已经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说明 已经加分了

谢谢 版主支持~~~~~~~!~~~~~~~~~~~~

网友D:
为什么我换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点灰尘呢,而且每次都有一两上,擦都擦不净的

网友:
这个是细心的活。失一次手。就得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换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点灰尘呢,而且每次都有一两上,擦都擦不净的

能吹就吹下 吹不掉的用纸胶带轻轻一挨上,就粘走了 千万别檫

网友E:
就是背光很不好搞,我把屏拆下来了,背光也脏了

网友:
拆液晶时边拆边加热背光会不会吹得变黄了

网友:
真他妈不易啊

网友(2017-08-18):
老板这屏是不是很难换啊,你80吹的那玩意 哪买 的
我手上有台A1466开机屏偏白而且还有横线,进系统鼠标还有拖影,想问下是不是屏问题,这屏感觉 很难换,不知道 能不能换好,还有你们换屏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好没问题就把B框粘上双面胶 粘好久行了

你这款a1466的单屏什么价格
‘’‘’‘’‘’‘’‘’‘’‘’

网友:
这个屏你现在还能拿到?我问的怎么都断货的

网友:
这个真的要非常的小心,不然会弄坏背光就惨了,换过一台

网友(2017-09-21):
楼主很厉害哦,我有一次客户来换屏,不敢下手

网友:
直接劝客户更换上半部分,省时省力风险小!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这把铲水泥的刀 真的好用吗 五金店打算买一个

网友:
能吹就吹下 吹不掉的用纸胶带轻轻一挨上,就粘走了 千万别檫

网友:
好好 改天拿一个练练手试试看,,,,,,,,,,

网友:
点进来你看没图,傻眼了,幸好有翻看评论的习惯,原来惊喜在后面。

网友:
好厉害的说,超强的动手能力啊!!!

网友:
多搞几次就有经验了,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另外现在这个屏幕太贵了,搞起来不划算!11.6的还可以搞一搞!之前有次900多买了一张屏换了一个月就花屏了,客户怎么都不愿意!卖家又说测试好就不保了,最后自己亏了900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背光很不好搞,我把屏拆下来了,背光也脏了

把你的工作台打扫一下,屏用吸盘望起吸。。。我每次都找个一次性手套带起来,然后换屏,接背光排线,测试,要一气呵成!

网友:
涨知识了,感谢楼主分享,这样的帖子多多的发。。

网友:
拆屏老手,算是学习了,之前拆坏了2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就是这样,接下来把屏的上半部分拆出;
屏轴盖向右滑到底,再往上提。完全取出。
把线往回拉点,把螺 ...

良好的手工是成功的一半,知道问题也要能换好才行

网友:
这种方法不可取啊,{:4_133:拆完边框后不能用电吹风吹,因为里面的背光很容易皱,小白别试,最安全用刀片刮,

网友:
楼主手工很好,屏幕拆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还没试过,下次就要慢慢的拆一下,不拆怎么说也不清楚的。

网友:
要图要真相

网友:
学习了。看了这个下次换屏就有底了

网友:
求楼主的吹屏热风枪TB链接。。。

网友:
这个楼主其实漏了一步,接上单液晶板,不要着急扣上去(原机有双面胶不除胶的情况下)先点一下,看看有无破损,要不粗心大意装上去坏了,揭不下来,没法退货

网友(2017-11-01):
楼主好多层主说可能把背光搞坏,难道这个机子(买来的)屏里本身没有背光,背光不会是另外安在A壳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你的工作台打扫一下,屏用吸盘望起吸。。。我每次都找个一次性手套带起来,然后换屏,接背光排线,测试 ...

路过学习了,都没敢自己换过。下次遇到了搞一个试试

网友:
换这个屏幕要细心。要不然就要赔钱了。。。

网友:
这个自己没有拆开换过,找TB换过一次,没用几天就白屏了,后来都是上半部分一起换了,虽然贵点,但省事

网友(2017-12-11):
引用 网友B:
测试好没问题就把B框粘上双面胶 粘好久行了

A1466的屏成本多少钱  我一直还没有换过

网友:
你这个单屏订的多少钱    老司机了吧  这么厉害

网友:
                   这个还真不敢上手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好手工 在下佩服

网友:
这个倒是会············新款带玻璃的怎么pojie····下次遇到了发上来看看

网友:
MAC的屏 目前没换过 话说真的很难换么 感觉一不小心就弄坏了

网友:
我只换过一次  差点漏光

网友(2020-05-19):
这个就是个仔细活儿

网友(2021-12-09):
支持  看了  有底 手不慌

网友:
我动手能力比較強, 換了很多个了, 都是完美的, 椢沒變形, 也沒進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