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开机不显有时显示 但关不了机 怎么修?

楼主(2017-07-08):
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顾客拿来时 说不显示,到手测试 果真不显示。后来拔插内存 亮了。。放在哪里开着一段时间,以为了可以了,关机 发现屏幕黑了,但风扇还在转。。。。再按开关也不显示,但按下4秒 却又可以关电。。。再开 很多时候却又可以开亮到进系统。。于是拆板出来,测试,发现又可以亮,但短开关针 不能触发关机。按RESET针也不能重启。。 但后来又发现一关问题,放电池后,却又可以正常开 关和RESET了。。。而 装进箱子里  开始反复开关机 都可以了, 然后开机电影20分钟左右 又自动关了,再开也不显示了。。。可放电后 又正常了。。。反复测试都是这样。。。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后来放弃了,谢谢了!没有能力修得好它!!!

网友:
BIOS刷过,一样,开机 有时20分钟 有时 15分 就自动关机,再开就开不了。。拨交流插头后一会再插上 又可以触发,但不跑马。。。拔电池 后 又能跑马 正常进系统。。。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试看,另外不亮机的时候,最好上个诊断卡看看走什么代码卡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试看,另外不亮机的时候,最好上个诊断卡看看走什么代码卡住。

电源换过,一样,不亮机的时候 不跑马。cpu电压 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换过,一样,不亮机的时候 不跑马。cpu电压 有

CPU电压有,那么主板上各个信号是什么样的,时钟,复位,尤其是CPU复位等等,查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有,那么主板上各个信号是什么样的,时钟,复位,尤其是CPU复位等等,查过没有?

后来放弃了,谢谢了!没有能力修得好它

网友:
开关针  882

网友C:
楼主应该刷个BIOS试一下,既然清空COMS可以显示,那应该就是BIOS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刷个BIOS试一下,既然清空COMS可以显示,那应该就是BIOS的原因了

已经刷了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放弃了,谢谢了!没有能力修得好它

好吧,有时候放弃也是件理智的事情。

网友(2019-09-17):
华硕关不了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