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

楼主(2017-07-08):
                            苹果A1369三声报警  开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机器型号:苹果A1369                                   主板版号:820-3023-A
                            故障现象:三声报警 开机屏幕不显示
                                                    此机初始故障是屏进水,然后开机白屏不亮机,屏换好后用了几天主板又出问题了,三声报警,开机屏幕不显示
                           维修过程:

  首先说一下此机型三声报警开机屏幕不显示的几种可能:1、CPU问题;2、内存颗粒问题;3、内存工作条件(比如供电,时钟,复位这些是否正常)。

  如果是第一种还好,只直接上bga或换一个就完了,如果是第三种,根据图纸也很容易查出问题。而我遇到的恰好是第二种,内存颗料出问题导致的。这是最不 想看到的画面,几乎把这16颗都弄了一个遍                            看论坛里有的人换颗粒一次成功,或许真的很厉害,有的靠手摸出哪颗有问题,在我这里都没有实现,第一次换了4颗新的上去,好了,大概用了一个礼拜;又变成原故障了,前后几次的取和换或植球都是用风枪搞的,第二次,心想苹果的不可能这么容易出问题,只是取下来重新植球,搞了另外5颗,依然不行;第三次,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买了8颗新的回来,做了7颗上去,另外还补了一处断线,上机测试故障还是一样
                           冷静想了想,问题肯定在颗粒这边,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某宝卖的有可能质量确实有问题;要么是颗粒没有做好。现在几乎每个都干过了,最后还是倾向于颗粒虚焊的可能性大,因为买的新的都是无铅的
                        这次不再用风枪了,直接上BGA,用无铅温度来搞,左右两边一起连着了搞两次。弄完后,等了五六个小时装起来试机,按开关,等了几秒没有报警声了,接着苹果的一声开机声,熟悉的画面又出来了
            还请原谅 对发帖不是 很熟悉  所以 有些地方   会 有些失误  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