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水泡主板怎么处理?

楼主(2017-07-08):
今天收到几十块水泡过的主板,都是COMS电路,电池旁边腐蚀。
不知道怎么样弄比较好?

网友:
洗洗刷刷烘干呗,                         进水后没再次通电还是有很高几率修好的

网友:
放到烤箱机 烤个 半个小时在   通电还是有很高几率修好的

网友:
整点维修佬洗版水,一擦超干净。厉害的补补锡

网友A:
这样以后会不会容易出问题反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以后会不会容易出问题反修呢?

出问题是必然的,这些板以后问题一大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出问题是必然的,这些板以后问题一大堆...

意思就是没必要修了,修好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烘干在补啊!成功率都是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没必要修了,修好也会出问题的。

如果不用保修的,怎么不干....反正有人愿意要这样不用保修的板的...淘宝也可以出掉...

网友:
洗洗刷刷  吹干再查问题

网友:
果断先把电池通通取下来,防止继续腐蚀。
有条件用超声波机器清洗,用专用烤箱烘烤。没有条件的就用洗板水,用刷子慢慢刷,刷完用吹风机慢慢地吹干吧。

网友:
烘干上电池一个个试机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网友:
先洗一洗  等干净后 拿来拆件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元件见水再烘干参数不会变吗…………………………

网友:
说来说去不还是洗洗刷刷,把电容电阻都加焊。

网友:
没必要修了,修好也会出问题的0000000000000

网友:
那不好 搞了 慢慢写吧楼主 相信你的额技术

网友:
这么多,得闲的狠才有时间修啊。精神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