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楼主(2017-07-08):
                                          联想G470无CPU供电维修           型号:联想G470                              版号:LA-6751P                                         故障:无CPU供电

                   维修过程:
                   接一台联想G470笔记本,客户描述开机放电影就死机蓝屏,接手后,用鲁大师测试,一测试就蓝屏,把独立显卡禁用,鲁大师测试一切正常,应该是显卡坏了,放烤箱烤,准备换显卡
                  两天后,显卡到了,拿出主板,烤了两天,看是不是有改变了。装机测试,电流到0.35掉电重启,原来可以亮机的,结果烤的都不亮机了
                  接下来测电压CPU供电,没有出来,拆24脚电阻
                  触发0.5掉电,CPU供电出来了,看来CPU供电芯片没有坏,但是会掉电是不对的,正常应该是不会掉电的,示波器测试,哪个电感电压先掉,发现内存供电先掉,准备开攻内存供电芯片
                                                测PU501的10脚和4脚电压,4脚电压会和1.5V的高低而变化,查来源,去掉PC501也是一样的问题,测电阻PR507一端有稳定的5V一端在跳变,换100欧电阻,开机OK!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电阻变质的故障还是很多的  不小心就会疏漏掉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变质的故障还是很多的  不小心就会疏漏掉  学习了谢谢分享

呵呵    希望以后也互相交流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