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版号11326-1,大短路之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7-07-08):
同行拿过来的说大短路,报价完直接拆机,无修无进水,感觉分分钟修完的节奏,短路大多数都是电容氧化、腐蚀、爆裂明显可以靠观察法判断的,认真一看没有捡到死鱼,断掉公共点电阻,再打值发现后继电路短了,直接烧,稳压 3V  电流 3A左右,或者电压调下电流增大也可以,内存供电严重发烫,但是观察外观良好,打值正常 阻值90左右,把上管拆了 发现已经击穿  换了个上管 芯片6414A 从料板拆了一个  ,换上之后发现公共点打值不短了,心想这就修好了

插上稳压 电流待机0.015A几秒之后又开始大短路乱叫,实测上管又被击穿了,果断更换芯片,待机0.017A待机电压正常,几秒之后待机电压消失,这个是正常的,很多新主板都是这样,老索尼也有这样的。开机电流0.015、0.38、072、0.98、1A,1.02A就这样、1.03A开机无显,追查发现无集显电压,又是无集显,G480无集显修过好多台了,有几台是通病确实cpu-b+,这个版号暂时论坛没发现什么通病,
实测内存 202  200 电压正常都有3.3v  spdvdd 桥识别内存 3.3v正常,示波器打了下波形, 发现 202和200 均没有波形,尼玛原来不过内存,之前看论坛听月饼大神说过,6系列之后的时序是当cpu收到单桥的propwrgdcpu非核心电压好信号之后才会发出一组svid给电源芯片,芯片产生核心供电之后再发imvp给单桥的syspg脚,单桥再发出复位cpu,cpu跑马后质检过内存再次发出一组svid给电源芯片才会接着产生集显供电,内存没过所以才没有集显电压,再重新测了下内存几个脚位发现1脚基准电压只有0.007,之前测量忘记这个了,万用表只测到这个电压,用示波器追查发现 基准电压是有产生的,被拉低了,追查图纸DDR_VREF_S3
,当拆到c1205之后,发现基准电压正常,跑马正常了。内存也抓到波形,到此修复完毕。奉上亮完机的bios

网友:
上面错别字  PROCPWRGD,,bios可以下载了兄弟们

网友A:
LZ辛苦了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辛苦了   给你加分

谢谢了,共同学习,自己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多多看论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了谢谢了

共同学习,自己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多多看论坛学习

网友C:
这长篇大论看的伤眼睛,应该多点图片

网友D:
简单的故障用心修,不出错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长篇大论看的伤眼睛,应该多点图片

图片我插入进去但是页面没显示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编辑之后,图片全部到下面去了

网友C:
看来修电脑少不了示波器呀,可以不会用,当年师傅也没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故障用心修,不出错就是高手

高手谈不上,要多多看论坛学习才行,

网友E:
和我一样,就是不会把图片插入在文字中,不过这个电容短的,遇到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我一样,就是不会把图片插入在文字中,不过这个电容短的,遇到的还是比较少的

研究了好久就是插不进去,或者插入进去了,但是只有发完贴才看得到,而且都在最下面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F: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肥嘟嘟丰盛的

网友F:
楼主辛苦了 、把经验分享给我们 ,再次学习下

网友G:
现在单桥的机器集显供电都是最后跑马正常过内存才有的

网友H:
好,谢谢分享,挺不错的案例。。。。。。。。。。。。。。。。。。。。。。。。。。。。。。

网友I:
不错 一看就是高手啊。-----------

网友J:
楼主思路清晰。上电时序是对的,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谢谢分享,挺不错的案例。。。。。。。。。。。。。。。。。。。。。。。。。。。。。。

这个句号有点长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单桥的机器集显供电都是最后跑马正常过内存才有的

是啊 都是跑马之后才会产生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辛苦了 、把经验分享给我们 ,再次学习下

大家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才会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K:
楼主技术不错,信号部分小电容出问题不太好修 ,楼主能修好是真功夫

网友L:
楼主很牛   时序也很精通,思路老练 相比维修的时间也不短了

网友M:
字看得多 就眼睛疼           老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字看得多 就眼睛疼           老了        呵呵

做电脑几年了    视力从5.3到现在4.6  下降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很牛   时序也很精通,思路老练 相比维修的时间也不短了

很多都是在论坛学的     ,维修这行业 做越久感觉越要学很多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技术不错,信号部分小电容出问题不太好修 ,楼主能修好是真功夫

也有运气成分    有的机子 小东西电容不太好找

网友N:
一看就是高手呀。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般都得非好大的劲才可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看就是高手呀。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般都得非好大的劲才可能搞定。

有点不好意思了。。。。。。哈哈  。。。迅维刚刚出来的都比我好多了

网友:
思路很好,65以上都是跑马过内存出集显

网友O:
还有个问题就是刚开始烧上官之后有测G级吗,测了的话应该能知道没有值的 不然不会烧第二次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还有个问题就是刚开始烧上官之后有测G级吗,测了的话应该能知道没有值的 不然不会烧第二 ...

有的打值360多,才以为芯片没坏

网友Q:
这个可以收藏 ,以后有类似问题 可以参考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思路清晰。上电时序是对的,我学习了。

都是在论坛学习的,啥时候也想报个远程维修课程了,感觉还有很多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可以收藏 ,以后有类似问题 可以参考 ,给你加分了

谢了 辛亏有示波器,维修这样不出电压真的很方便,效率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辛苦了   给你加分

谢谢了,共同学习,自己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多多看论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修电脑少不了示波器呀,可以不会用,当年师傅也没教

示波器论坛有帖子专门讲这个的,我发个链接给你要吗

网友:
谢谢了,共同学习,自己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多多看论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肥嘟嘟丰盛的

谢谢了,共同学习,自己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多多看论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 一看就是高手啊。-----------

谢谢了,共同学习,自己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多多看论坛学习

网友R:
楼主经验丰富,时序记得那么清楚啊,我老是记错啊!

网友S:
就喜欢大短的机子,利润大大滴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S:
就喜欢大短的机子,利润大大滴哦,哈哈。

哈哈 我也是。。因为修得快的。。。但是最好不能烧后继。。时间花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经验丰富,时序记得那么清楚啊,我老是记错啊!

我是记在本子上面的,然后再理解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加分     学习了 谢谢分享

谢谢了,共同学习,自己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多多看论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厉害啊 ,学习了 谢谢

谢谢了,共同学习,自己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多多看论坛学习

网友:
自己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多多看论坛学习

网友:
故障用心修,不出错就      是高手

网友V:
前几天还能加2分的,现在只能加一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前几天还能加2分的,现在只能加一分了

论坛改版了吗    以前回复好像也有下载分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有的打值360多,才以为芯片没坏

。。。 360肯定是坏的呀,基本不都是450以上的值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O:
。。。 360肯定是坏的呀,基本不都是450以上的值吗。

360 也不低啊    感觉没坏。。。。。。。。但是还是坏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P:
360 也不低啊    感觉没坏。。。。。。。。但是还是坏了

修好了就行。修多了就能大概知道那个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好了就行。修多了就能大概知道那个值是多少。

你这个表情我会害怕啊。。。啊啊啊啊。。害怕啊

网友F: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分析的很透彻

谢谢了,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W:
谢谢分享、收藏一下、、、、、、、、、、、、、、、、、、、、、、、

谢谢了,共同学习。。。。。。。。。。。。。。。。。。。。

网友X:
LZ 谢谢分享经验  这案例就得收集

网友Y:
谢谢楼主的分析,增长了很多知识

网友P:
引用 网友Z:
楼主,有个地主咨询下,更换了上管和芯片,插电上机,又击穿了,怎么回事,焊接短路了吗?然后又换了上管和 ...

芯片内部不良,之前打值没问题以为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谢谢楼主的分析,增长了很多知识

论坛是我们维修人员的家园,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X:
LZ 谢谢分享经验  这案例就得收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电感是不是短路了啊,

电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兄弟啊 ,字写大点噢,还有 ,感觉你这个排版再好点,会是精华的

排版不会啊   文字下面插入图片  但是看不到图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发完贴才可以看得到

网友AC:
最好上2张实物图啊 方面我们 碰遇到的 可以直接测量  楼主 你是故意的吗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最好上2张实物图啊 方面我们 碰遇到的 可以直接测量  楼主 你是故意的吗  呵呵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维修需要耐心, ,,,,,,,,

网友AD:
看来要好好看 老师的视频了,不然 要落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看来要好好看 老师的视频了,不然 要落伍了

u时俱进

网友AE:
你这个烧管子还好,我这有个直接烧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你这个烧管子还好,我这有个直接烧主板

内存有烧坏

网友Z:
引用 网友P:
芯片内部不良,之前打值没问题以为是好的

哦,芯片不良,上电,不仅把芯片烧坏了,上管也一起烧了,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Z:
哦,芯片不良,上电,不仅把芯片烧坏了,上管也一起烧了,是这样吧

芯片是连续烧上管   还有内存负载

网友:
还是论坛高手多,看看楼主的维修思路,维修过程,学习了不少

网友Z:
引用 网友Z:
哦,芯片不良,上电,不仅把芯片烧坏了,上管也一起烧了,是这样吧

就是说,都是芯片不良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就是说,都是芯片不良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了。

是的

网友:
电感短路也不会出集显供电啊,

网友AF:
DDR_VREF_S3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F:
DDR_VREF_S3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好啊

刚刚学示波器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几台是BIOS问题,,要不就大短路  电容坏

网友(2017-09-17):
技术好厉害呀 佩服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8888888888888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