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 H515通病cpu电容

楼主(2017-07-08):
今天收到客户送来的联想台式机h515,开机通电,马上有断电,每次都重复,现在总不好下手了,可调电源跑到0.5安就不跑了,是CPU电容短路,开机马上断电,这还是新问题,先看看电容吧,打开cpu风扇一看,不得了,那个经常坏的电容,都被散热器上的胶腐蚀的长毛了,上焊枪,卸掉那个腐蚀的电容,马上开机,每次都是可调电源跑到0.5安就不跑了,这次开机掉电,希望修友们注意这个问题,同样的故障,表现的不一样。少走弯路。

网友:
最终修好了没有?加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cft3i吧,,,通病了都,,直接指甲扣掉

网友:
                确实是通病  已近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修了很多台 都是通病 捡钱的机子

网友:
还是CPU上的一个电容短路,已经修复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这板子也爱丢BIOS,来的HP520这一系列好像都爱丢BIOS一样。希望楼主也关注一下。

网友:
是不是固态电容啊?普通电容是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