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多问题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7-07-08):
机子是不开机的!
机子到手以后,首先刷机查看情况,发现机子亮屏报错4013,进度不走!之前遇到很多相同故障,但不全是CPU 问题,先尝试再压住CPU 刷机发现进度条依然不走。
之前遇到的机子除了CPU故障以外,硬盘跟WiFi模块损坏也会导致刷机亮屏报错4013,从硬盘着手,仔细测量硬盘外围供电发现一切正常,重写一个硬盘更换上去,可惜故障未能解决。
那就只能检测WiFi模块了,更换完WiFi模块以后刷机果然进度条可以走,看着第一条进度走完,以为可以打完收工的时候,问题又来。
电脑显示刷机完成以后,在第二条验证进度走到最后一点的时候,直接卡住不过,无法进入系统。但是电脑已经可以识别到手机设备,显示已经激活成功!
再重复刷机但是结果一样最后验证进度条卡住不过,考虑到是翘了WiFi模块以后,刷机才走进度条的,应该还是这一块出问题,重新排查WiFi模块周边元件,测量wif底脚阻值时发现C5201_RF短路,查看点位图以后更换C5201_RF,刷机故障解决.
到了这里故障总算解决了,有时候一颗小小的电容损坏我们没有发现的话,都会导致走很多冤枉路!运气不好的话可能直接导致二次的人为损坏,主板直接报废.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WIFI 导致的刷机报错4013少见,楼主细心了

网友B:
楼主厉害,以前我有一台刷机过了,但重启一直卡LOGO,但连爱思也进系统了,各参数都能看到了,只是进不了桌面。。当时不知道怎么下手。后来退了。看楼主这个感觉有点像,有可能也是WIFI问题。楼主有没有试一下不装WIFI,拆了,不处理短路点。刷机重进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以前我有一台刷机过了,但重启一直卡LOGO,但连爱思也进系统了,各参数都能看到了,只是进不了桌 ...

你的应该也是WiFi问题!以后有机会我试试看不装WiFi模块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FI 导致的刷机报错4013少见,楼主细心了

WiFi导致的报错4013的确,特别少!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D:
电容怎么坏的      是一开始就坏了 还是吹坏的

网友E:
为认证而抄袭,很遗憾的告诉你,警告2次无效,进黑名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怎么坏的      是一开始就坏了 还是吹坏的

是击穿的,如果是吹坏的,没那么幸运只坏那一颗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认证而抄袭,很遗憾的告诉你,警告2次无效,进黑名单!

进这个网,我会遵守规则!不会再让你感到我是在抄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这个网,我会遵守规则!不会再让你感到我是在抄袭!

不是感到,而是搜到
已经进黑。重新注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应该也是WiFi问题!以后有机会我试试看不装WiFi模块看看!

但没搞定。给客户拿走了。没机会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导致的报错4013的确,特别少!

我也没见过。也许报4013我没修好的吧。难道我以前报4013修不好是WIFI问题。。。。这样想想还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好文章  学习下,维修小白 标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