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楼主(2017-07-08):
                                      惠普CQ40进水没待机飞线KO
                型号:HP 惠普cq40                            板号:LA-4103P                                            故障现象:进水,测试没待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首先拆机发现进水严重:
                                 更换D13,焊盘被腐蚀没了,追查发现是从PR124过来的
                                   直接连线后,还是不开机
                                   用电烙铁把EC重新焊接后灯亮了,加电到0.12掉电,测量后发现+1.8VS电压没出来,追查是由U34的+1.8V转换过来的,测量发现D极有1.8V而S极没有输出,控制极为0V,正常为高电平
                                             追查是由r651转换来的,两头都为0V,发现R651发黑,直接更换一个,从公共点飞线连接,再次测试加电到0.24又掉电

                                         测量发现CPU供电没有,查6262的第20脚主供电没有
                                         直接从电阻PR239飞线
                                           直到6262第20脚
                                              再次开机测试,电流跳变正常,接屏测试惠普cq40亮机,故障排除
                                                 装起来测试没有发现无线网卡,拆机给第20脚贴了点胶带,再次开机认到无线了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方便快捷。:ai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