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编程器强刷TP路由ROM打造稳定DD-WRT

楼主(2017-07-08):
利用编程器强刷TP路由ROM打造稳定DD-WRT》

永久增强路由稳定性,不死机,不掉线,压榨隔壁老王家最后几KB的带宽,】

祭出硬改前后效果图镇楼镇楼镇楼:

原装TP路由无线桥接效果

软件:不死breed和TP固件在教程最下方
原版路由器真心,邻居家20M带宽用此路由无线桥接过来直接衰减变成10M

修改固件后的路由器的效果简直是满血复活啊啊啊啊啊啊,振奋人心有木有

下面是具体步骤

首先明确自己路由型号,Flansh芯片和Rom芯片容量,我的TP路由是2M ROM芯片,16M  flans芯片,六七十块钱能买到的那种屌丝路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路由参数从网路上寻找可刷固件,根据可刷固件大小明确自己需要去购买用来更换的ROM,和flansh芯片容量

屌丝路由器WR845N

用一字螺丝刀干开后,可以看到下面长的是Flansh芯片16MB,某厂商真心黑,中间四四方方的是算是处理器(咱们不动他),最上方8pin小芯片为路由ROM,相当于电脑Bios和硬盘的结合体,主要负责路由初始化硬件和引导系统进入管理界面,咱们需要改就是ROM和Flansh

1.用热方枪吹下原装8M Flansh芯片

2.用64M芯片焊接替换(不要问我哪里买,度娘知道)

3.焊接完成后先插电测试路由能都正常点亮进入工作状态,确认无误后才可进入下步操作

4.拆下路由赖以生存的ROM芯片,我们主要目的是吧路由DD-wrt的系统写入这个芯片,原装ROM里的数据会被清除,随意最好用编程器提前备份,以防不测

5.编程器根据芯片厂商自行购买,一般都是通用的,我用的是编程器+芯片夹!

6.TP路由处理器型号为ar9341,先写入某论坛大神做的breed万能引导安装器,相当于手机的REC,找到ar9341对应的breed程序

7.刷入ar9341breed到路由ROM芯片

8.焊接好ROM芯片,通电测试

7.这是刷入成功的breed界面,从这里我们可以进行好多厂商的路由系统刷写且再也不用担心变砖,再次强调,breed相当与手机非原装的万能REC,可以刷写系统和清除ROM数据

8.哈哈,这就是万众瞩目的DD-wrt,一个强大到可以肆意踩踏常见品牌路由系统的一个系统

大家欣赏一下,有句话老话叫做窥一斑可知全豹

令人意外的是将无线信号增益了近百分之40,原来只能搜索到8个左右的信号,好的时候10多个,估计是路由厂商为了控制发热,限制了路由功放强度!
现在随便一搜就有20多个信号

教程结束

下面是教程中软件的下载链接

链接:http://pan.baidu.com/s/1dF3Wdm5 密码:pl6g

【本教程意在抛砖引玉】
【教程中大家不理解的地方自行百度】
【楼主路由跟大家路由型号不一定相同,行动前一定要搞清楚可能承担的后果】

网友:
这个给力,就时没加分选项,改天用自己的试试看

网友:
学习了,想改几个玩 就是没有对应的bios程序:aiqian:

网友:
不错   专业啊     有空的时候捣鼓一下

网友:
楼主666  没事了也试试  一个字 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