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ni1不开机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7-08):
Ipad minni1不开机不充电维修
刚刚注册不能在其他版块发布,麻烦版主移动一下,谢谢!
一同行拿一台mini1过来说不开机,叫我检查后报价。连接充电器屏幕无任何反应,一般有2种原因,1是电池电量低,2是主板问题。拆机测量电池电压2.8V,明显偏低,于是先激活电池放一旁先,一个小时后测量电池电压3.7V了,于是接上主板按开关还是无反应,连接充电器测量尾插5V已经过来,充电电压无,判断主板有问题。静态先测量电源周边电容有没有短路,当测量到C8119C8120时发现短路了,这个板只要这2个电容短路一般都是电源坏了,以前的经验,电容位置如图

直接干下电源测量电容不短路了,拿一根全新的电源用低温锡重新置球,要是不用低温锡无铅的装上去电源很容易坏,就是新手做这个电源不成功的原因。

把电源装上去后开机苹果logo出现,好可以收工了吧,真简单,进系统看充电闪电图标出来,就等一会看看能不能充上去,过了一会来看还是百分之3充不上去,看来没有那么简单还有问题,关机测量电池脚组织发现检测脚无穷大,一看电感都没有了难怪不能充电,直接一坨锡搭上去开机测试充电正常,至此维修结束,本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给新手一点建议
吧。

网友:
MINI1的充电问题,我也有一台,后来没修好,只能充到80%电,再就充不进了,充电也很慢,电源什么的都搞过了。就是不好。最后便宜出了。

网友:
我有个mini2换尾插后一直充电到80就停止充电了

网友:
楼住好像发错版块了,这里是主板板块好像

网友:
可以试试换换尾插小班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我遇到过的就是原装充电器充电越充电越少     充电器没问题

网友:
。。。。。。。。。。。。。。。。。。
支持一下,挣点积分

网友:
有时候从不进电也挺难搞得,哎呀。。。

网友:
收藏了对我这个小小百  而言   还是有用的女

网友:
支持一下,这几天店里也受到了一台不充电的ipad air2

网友:
修过一台 不开机的 最后还是修不出来 换板了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2017-08-08):
我有一个MINI1,莫名其妙的就有光无显了,放一段时间就又好了,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网友:
充不进电也是挺难搞得~~~~~~~~~~~~~~~~~~~~~~~~~~~~~~~~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的  不充电 没修好

网友:
看样是老司机了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