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t1318和vt1323的一点小小心得

楼主(2017-07-09):
今修一个宏基s7-391笔记本,板号12223-2。故障现象是不显示,看电流小跳一下停在0.42a,集显没有电压,CPU有1.03v,貌似宕内存了,信心满满的下个bios一样,下了几个 合成都故障依旧。老老实实下载图纸,不测不知道,测了吓一跳,示波器测CPU电感lx节点端根本就没波形,只有电压,太坑爹了,测vt1318的svid波形是一直存在的,根本就不正常。这种情况绝对是玻璃管坏了,直接换掉搞定收工。
总结一下,vt1318和vt1323组合的,只要测到svid波形一直有的,基本都是vt1323损坏了。如果vt1323损坏,示波器测试vt1318发送给vt1323的pwm信号是没有的,至于为什么我还真没搞懂,跟b470那种主从控制原理完全不同的。修过几个不同机型svid波形保持的都是vt1323坏引起。
这个机子其实一开始懒而且太相信电流表才走了弯路,看这个电流正常都是复位正常了,而且一开始是用的万用表测量CPU电压都有了,电流也那么大,还小跳一下,所以误判复位已经正常开始跑码才刷bios。其实那个电流填表就是vt1323不良没有正常工作引起的

网友:
看来以后修机器还真少不了示波器啊!有了示波器就好找问题了,这个机器如果没有示波器有可能要干桥啊!不会怀疑CPU供电的。

网友:
玩的聊示波器的都是高人!!!!!!!!!!!!!!!!

网友:
,示波器波波,就能找到故障点,看来以后要多去研究示波器了!

网友:
看来还得好好攒钱 买个示波器了  维修不易啊

网友:
看来我也得买一个了!!!!!!!!!!!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坏得非常特别,在戴尔上也是这样

网友:
是的这机子这故障坏的课多了。。。。。。。。。。。。。。。。。。。。

网友:
这种管现在坏的挺多啊,我也是修了好几台都是这玻璃管坏的

网友:
可以代换?,我没试过,那天我试试,厉害啊楼主

网友:
买个示波器还是好用,努力赚钱学会修机

网友:
我修一台也是E49的,玻璃管,没有示波器,修到你怀疑人生去。没搞好

网友:
E49也是这个晶体ICVT1324通用的,通病了

网友:
我有一个波波。不会用,,,,,

网友:
厉害了  学习了  大师  现在的电脑啊 不好修了哦  哎  找钱难了哦

网友:
玩的聊示波器的都是高人!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器就是爽 看着我都感觉爽

网友:
                                                           看到这个型号的IC就心虚。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以后不能相信电压了,还得看看有没有波形啊,

网友:
e49的机器也是用这个玻璃管,手摸到发烫,直接更换就搞定。还好CPU没坏:c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