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09):
故障:通电不显 电流到1.1a

以为是显卡坏了 ,用风枪吹了下,故障依旧。把内存换了个插槽结果掉电到重启,查下内存条件发现0.75vs没有电压,打阻值12肯定不对,

查了下去掉q115阻值恢复。先不装,电脑还是不亮,最后刷了个bios亮机。

但是后来我装上q115 阻值就拉下来,换了好几个都这样  我也没焊连,最后干脆不装了。

问题是 为什么装上q115阻值就拉低呢

网友:
这货显卡一般很少坏,bios可能性更大,

网友:
也算上一个通病吧 ,,,,,,,,,,,,,,,

网友:
bios问题        桥问题也很多    显卡问题有但是少

网友:
会不会是旁路引起的偏低呢,肯定是有原因的,电阻的阻值还发生了变化

网友:
基本上这机开机不显 一刷BIOS就亮了

网友A:
把Q115装上,把R658去掉,看看还短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Q115装上,把R658去掉,看看还短不

电脑客户取走了,但是我感觉与r658没关系吧。q115装上d s极短  不装就不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