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放电能触发开机,关机后不能再次开启

楼主(2017-07-09):
             DQ15 10260-2:i7 SR02N HM67 独显N12P-GE-A1 待0.015 不上内存0.9 显1.2降0.74  故障:二声报错CMOS电量低引起的,放了个3.3v进去第一能触发第二次就不行了电流上到0.022,CMOS放电能触发开机,关机后再次开机无法开启,不装CMOS可重复触发显示,但装上电池后跟装上CMOS一样,问题出在BQ24745(22pin)DCIN电阻20R5F上,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换掉完美解决。(起先以为INTRUDER#有问题一端3.3一端只有2.7,是有RTC_AUX_S5上拉的 *rtc电路,然后搞个10k电阻进去原先的是1m是有3.3v但还是一样,再然后加焊南桥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