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5D 30V 5A可调电源 突然变成50V维修实例

楼主(2017-07-09):
刚开始准备修客户机器,插上后准备和客户多说两句话,突然一个短路吓到我了妈呀稳压器直接飙上50V了还会有一股烧焦的味道,赶紧拔下来可惜本本的板挂了,后来买了个新的正常,想想把这龙威的电源修好吧,拆开以后量了一下板发现两个大功率三极管(5N3055)短路拆下来一个击穿,在量另外一个没坏呵呵,过两天从某宝买了两个5N3055换上满血复活

网友A:
三极管,激穿了,高电压直接进本本电源了

网友B:
x写的不是很详细,我笨看不懂。

网友C:
这个管子第一次在淘宝买的是翻新的   后来买的库存的管子   管壳超厚 8元一个    电流大  超耐用

网友D:
表显示不准 有没得修
困扰我很久了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E:
用的也是这个电源,有风险啊,最怕这种情况

网友:
HP 345 G2HP 345 G2HP 345 G2HP 345 G2HP 345 G2

网友F:
还没修过可调电源呢,本子救活了吗

网友(2018-10-02):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激穿了,高电压直接进本本电源了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写的不是很详细,我笨看不懂。

不好意思因为太忙没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第一次在淘宝买的是翻新的   后来买的库存的管子   管壳超厚 8元一个    电流大  超耐用

对我也是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没修过可调电源呢,本子救活了吗

换了很多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也是这个电源,有风险啊,最怕这种情况

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显示不准 有没得修
困扰我很久了呢

里面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