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plus 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7-07-09):
收到一部6P不充电
拆机插充电器检测是否有5V插电电压
检测有5v电压,那就换U1700了
都没怎么动过IC,这次拆的还挺满意的
不知道是手工太差还是IC的问题前两个IC装上都白苹果重启,在装上第三个才能正常开机以及充电。
维修完成

网友:
补一张拆掉IC后焊盘图片,手机发帖不好操作忘记上这张了。

网友:
机器本身没别的问题 前两个装上出问题  没装好

网友:
正在学习手机维修  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案例

网友A:
新手还是建议用吸锡带把焊盘托平。这样装机成功率搞得多得多,老手无视就好。

网友:
楼主这么厉害呀!!!这个也可以呀!!

网友:
我这 从修电脑 想跳到 修手机   很 羡慕楼主  直接判断问题故障点的技术   不知道楼主是师傅 教的 还是看论坛 看的    哈哈哈

网友:
楼主配件挺多的嘛,连换几个。不过这U1700的确得多备一些

网友:
这个u2新买的吗?这个芯片新买的我们用也很少有坏的啊。

网友:
手动这个需要大量的练习,不然手工不好,修机很费劲。

网友:
估计温度高 或者没装好  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了,温度低点,一般都一次搞定。。。。。。

网友:
装的问题吧。。。这个小芯片很好装的。看来楼主手工还要加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还是建议用吸锡带把焊盘托平。这样装机成功率搞得多得多,老手无视就好。

是的。拖平装不太容易连锡。不拖平的话新手容易连锡。

网友:
技术流 好经验 值得大家分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