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1A55-DS2维修

楼主(2017-07-09):
今天来来一块技嘉主板 ,同行说开机不显的。测得VDDA2.5V偏低,找了一个5脚芯片换上,出来了。也显了。交板给同行。第二天又回来,又开不了机,又测这个5脚芯片输出又偏低。。同行在那里JJYY。。火来了。。直接改了,将5脚的芯片改成3脚芯片。。。 。直接没回来了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飞线都飞的那么有艺术

网友:
最讨厌同行jjww了

网友B:
是啊。。价格就不说。。。还在那一直JJYY的。。。听着都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飞线都飞的那么有艺术

因为给同行在那JJYY的。。都一把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价格就不说。。。还在那一直JJYY的。。。听着都烦

本身修台板就没几个钱 还jjww的 真心不想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身修台板就没几个钱 还jjww的 真心不想伺候

还好我不做同行,电子城的搞维修的想起来都苦逼

网友D:
我现都不想搞同行了。。本本清灰尘市场价50-80元还要给他30元

网友E:
同行是不好做,但有些时候你不做同行就没办法。散客少。

网友F:
修台式机的主板的现在很少了  在楼主这里也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台式机的主板的现在很少了  在楼主这里也学习下

没什么好学的。。呵。。乱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同行是不好做,但有些时候你不做同行就没办法。散客少。

是啊。。确实是没办法才做。。。妈的。。。很受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都不想搞同行了。。本本清灰尘市场价50-80元还要给他30元

确实是啊。。。给的少的时候脸色更难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身修台板就没几个钱 还jjww的 真心不想伺候

是啊。。。。。。。但没办法。。自己在最里面。。接到的很少

网友G:
接同行的活有时挣不到钱还生一肚子气!如果是普通客户JJYY还能忍,同行不费力就从中挣到了钱还想JJYY真觉得不能容忍!:@

网友H:
飞线还可以,大神级的,加分了。。。。。

网友I:
楼主是高手,应该得到尊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高手,应该得到尊重

今天又来一台没2.5V。。。又是这样改。。不然找不到8脚的芯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飞线还可以,大神级的,加分了。。。。。

谢了。。。今天又遇到一台少2.5的。。又是这样改。。。不这样改。。。没8脚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同行的活有时挣不到钱还生一肚子气!如果是普通客户JJYY还能忍,同行不费力就从中挣到了钱还想JJYY真觉得 ...

是的。。妈的。。。。今天一个同行带客户过来。。。妈的。。就给老子一点点。。他坐着那里打王者。。。就赚了120

网友:
产生VDDA电压的芯片坏了,电压还偏低,飞线解决,楼主我看不到图

网友:
一般可以直接用个二极管 接过去 电压偏高点 影响不大

网友:
LZ改电路技术不错,就是讨厌同行JJYY

网友:
有时候你会发现,搞技术真心不如搞业务的来钱。搞技术要死脑细胞,搞业务的会忽悠就能来钱。卖房子的比盖房子的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确实是没办法才做。。。妈的。。。很受气
行情如此,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