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0T-D3L 维修

楼主(2017-07-09):
下午一直下大雨,停了一小会来个装系统的,和一个修电脑的。
系统开始GHOST后。插了电源试,点开关没有反应,用镊子也不行
用万用表测开机针有5V ,就拆出板子在工作台测,没插4PIN 一点开关,上电了。
以为是他电源坏了,擦上4PIN再开,也能开机,但是刚亮起键盘灯,就掉电了
再点开关没有了反应, 关掉电源,再开也不能再触发,拔了连线,用放大镜看,

正反面都有很多小强爬的痕迹。用洗板水清洗,吹干再开机,还是一样没有反应。测3V待机正常3.3V
5V双路正常有5V ,测IO边上电容,有3.3V  IO8728F技嘉的,没有脚位图,网站上搜,找到了图纸
饼神传的,不得不吐槽,居然要10下载分,心疼一秒ZZZ
打开图纸 找到IO脚位   116脚RSMRST 正常3.3V

直接看107脚 点开关有5V下拉,但是马上又升回了5V  既然有下拉,那多半算是前面几步都正常了吧
期间断了一次电,又能开机了,为了不掉电,断电拔了4PIN 测试  126-- 2V .. 127-- 2V 128--1.5V 1脚
不知道是不是我拔了小电源的原因,3.3V 。 至少排除了12v 5V检测电路出问题而导致掉电的可能,
后来又开不了了,测量绿线到PSON没有断线

还连到了IO边上的一个芝麻场管

没有头绪,只能更换IO再说,料板堆里找了半天找到一个P61用的也是8728F ,也不知道坏不坏,换了看看先

再点开关马上上电了。测试前面不正常的1脚VCOER检测脚,变为了0V (没插4PIN )插上4PIN-1.27V

后面半个小时里多次断电后开机,每次都能正常触发,问题应该解决了,这个机子其实也简单,就是IO坏了
不过看图纸,IT8728F给了4个有明确标注电压的检测脚位,说明这几个脚位的电压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导致掉电,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刚才才上门搞事情回来,洗澡了发个帖子赚点积分,大家请别见笑

网友:
io电压检测脚出错会导致io保护 关闭一些控制信号 导致主板 不开机  不跑马  跑马掉电等故障

网友A:
如果强行上电呢。可以上电吗?IO挂能不能这样搞

网友:
有图纸,就比较好修一点,没图纸,那叫一个磨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强行上电呢。可以上电吗?IO挂能不能这样搞

如果单纯是IO检测引脚引起的上电保护,那么强制上电是可行的。

网友:
技嘉的IT8728F-GB的IO芯片,坏的机率同比来说也挺高的。

网友:
技嘉的 IO通病  一般都是没有外观故障的情况下 换个IO不好就脚踩了

网友:
IO检测到电压异常进行保护。。。。。。

网友:
很不错,学到了东西哦。。。。。。

网友:
I/O检测供电异常强制开机是可以跑码的

网友:
IO坏了  技嘉动不动 就保护的 好难搞

网友:
有时候的保护 动一下  就不行  好像短路

网友:
H61  H81 好多这样的问题  12  5V  保护

网友:
楼主给力,好东西分享出来给大家,我点赞

网友:
技嘉板俢好一类通病,以后就可能是秒杀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技嘉主板IO电压检测不正常会引起掉电,大多是小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