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CC屏蔽内存

楼主(2017-07-09):
今天来一台华硕X550CC,可以触发开机,但电流停在0.7左右,一摸内存颗粒,立马给老子来个泡。。。NND..直接杀 。。。。没内存颗粒,移动了PCI0那两颗电阻直接屏蔽掉板载的 。。,直接外加内存 好了来一张显示的图。。。

网友A:
短路严重的一摸就一个泡  被烫多次了 有心里阴影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严重的一摸就一个泡  被烫多次了 有心里阴影了都

看来是老司机了啊  哈哈  我们这里就很少尤华硕修 但是联想

网友B:
如果没有泡泡呢?那又如何 分辨呢

网友C:
我还没修到过板载内存烧烫的。是把板载内存供电断开就可以是把。

网友D:
一般短路严重的都用焊膏了,我的手已经 说多了都是累

网友E:
少打点焊膏 不美观  你看焊膏的变化啊  不要拿手去膜 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修到过板载内存烧烫的。是把板载内存供电断开就可以是把。

肯定不是断供电,断的是PID识别电阻

网友F:
如果直接把颗粒全部拆掉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G:
烧鸡我喜欢用嘴唇,受伤过好几次,楼主到某宝买颗粒不好吗,加内存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鸡我喜欢用嘴唇,受伤过好几次,楼主到某宝买颗粒不好吗,加内存贵啊

同行的机器。。让他自己加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直接把颗粒全部拆掉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不行的。。。一定要屏蔽掉才行。。不然一直读板载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少打点焊膏 不美观  你看焊膏的变化啊  不要拿手去膜 通病了

呵呵。。原来这样啊。。下次注意一点了。。我是习惯手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短路严重的都用焊膏了,我的手已经 说多了都是累

看来哥已经受伤累累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泡泡呢?那又如何 分辨呢

又继续摸啊。。摸 到他出现为止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严重的一摸就一个泡  被烫多次了 有心里阴影了都

他这个电流不大的哦。。哈哈。。 。才0.8左右哦。。只是感觉没什么跳变。。肯定他没过内存而已。。才去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少打点焊膏 不美观  你看焊膏的变化啊  不要拿手去膜 通病了

哈哈哈。。。没办法。。习惯用手摸。。你懂的

网友H:
我还没屏蔽好过华硕板载,上次也有一台屏蔽没成功,就订了八颗粒回来换上也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还没屏蔽好过华硕板载,上次也有一台屏蔽没成功,就订了八颗粒回来换上也没好。

那下次遇到可以玩一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