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 1.2版本 不显示

楼主(2017-07-09):
技嘉ga-78lmt-s2 1.2 开机测试跑c1 c3 0.7之后不显示,有时候跑到25显示卡死在画面。经过测试发现时钟有点发烫 换了时钟显示进入系统了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经常遇到这种事吗?

网友:
AMD 78系列,北桥最容易坏了。经常通电不显示,看到北桥都头痛。

网友:
这个板子    不知道是不是设计有问题;   好的   时钟  也是巨烫!

网友:
技嘉这板子,就算好的,时钟芯片也挺烫,这板子坏时钟基本也是个通病。

网友A:
修好很多技嘉板子是时钟问题导致的奇葩故障,但是这个不进系统还没遇到过!

网友:
技嘉的板子也垃圾啊 时钟也容易坏 主要 图片上的那几个毛笔字写的太屌了  是用大将军手写板 写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很多技嘉板子是时钟问题导致的奇葩故障,但是这个不进系统还没遇到过!

你现在 还有逛论坛的习惯。。。。。。。。。

网友:
这个板子时钟芯片坏事通病了,   还有种绿色的板子 出现死机    开机1分钟左右显示的   都是时钟芯片损坏。

网友:
很不错哦,学到了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 还有逛论坛的习惯。。。。。。。。。

没事来看看看帖子

网友:
A780的主板的时钟都是很容易坏,华硕的还有技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