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电源奇怪故障

楼主(2017-07-09):
今天插上电瓶车,电瓶车充电器莫名其妙的不能充电了,而且红灯和绿灯一直闪,很郁闷,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电压一直在28V-32V之间跳变。。。。。。很诡异,炸了还好,这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现在尝试修复的东西是1,检流电阻
                                   2、38428脚芯片
                                   3、滤波电容50V1000UF
                                     4、光耦
                                   5、加焊所有引脚
                                      现在是真心没办法了,那个一直跳啊。网上发现也有这样的故障,但是后面都是不了了之。。。。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真心求帮助,真相只有一个,只想明白为什么?

网友:
其实有示波器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方波输出,疑难杂症用波波比较方便。

网友:
先测量一下3842的7脚电压是否大于等于18V?

网友:
给3842的7脚供电的整流二极管坏了,导致电源不断启动关闭。

网友:
给3842的7脚供电的整流二极管坏了

网友:
3842 芯片  7脚供电 电容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换3842   7脚供电小电解电容。431  光耦

网友:
多少TV二位二哥让她和他态度挺好TGE告我特尬舞而噶而过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