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 不认键盘和独显维修

楼主(2017-07-09):
同行机 拿过来说是不认键盘 已经换过键盘,且独立显卡也认不到。开机测试的时候发现还会过几分钟掉电。
拆机查看 同行刷过BIOS ec也换过 还动了桥。习惯性的重刷了自己的BIOS掉电问题解决了。
查主板供电发现独显供电一个都没有,桥没有发出开启信号dGPU_VRON。头瞬间大了 印象中这个问题没有搞定过。
在测桥供电过程中偶然发现桥旁边像是掉件了R521
怀着激动的心情补上 开机故障依旧。这个问题不好搞 还是先解决不认键盘问题吧。键盘接口 IRQ SMBUS都搞了一遍 接口排阻也OK,准备换EC 但想了想机器能亮的且同行也换过了就没有换。围绕着EC再测无意中发现无PLT_RST# 量了几次确定没有。这也能亮机……查图纸发现这个信号由U22与门过来 更换U22后问题解决。独显供电也都出来了 开机进系统OK。

网友:
我没有看到你的U22 我手上也有个 这个机器 是开机有BIOS密码  和有线上不了网  准备换网卡芯片

网友:
大千世界,有谁能解析EC没复位也能亮机呢,难道亮机不关复位只是挂接的设备不能用?

网友:
有谁能解析EC没复位也能亮机呢,难道亮机不关复位只是挂接的设备不能用

网友:
看来是只要cpu有复位就能亮机了

网友:
很正常   还遇见过3VSB  只有1.6 ,桥短路 还能跑码的呢

网友:
这么奇葩?无平台复位,机子亮了?我了个去,应该只是EC没有收到平台复位,其他的部件都收到了吧,这不科学啊.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