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00-11AP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7-07-09):
航嘉HK300-11AP电源不启动,万用表检查绿线没有电压,拆开目测没有见异常,板号HK300-10AP,首先检查5V启动电路(C5027)启动电阻270K的两个其中有个已经开路,换掉OK!

网友:
问题直观,搂主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高人,绿线没有电压就能认定5V没有电?

网友:
高手,学习了!!!
问题简单,解决非常快!

网友:
谢谢这个案例我要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
线没有电压就能认定5V没有电?

网友:
电源还真不会修,以后要慢慢研究了。

网友:
高人,问题直观,搂主学习了~~~~~~~~~

网友:
检查5V电压是否正常,是必须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