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4 白米 反复重启

楼主(2017-07-09):
红米note4  接机反复白米重启 ,先简单后复杂 ,刷机后无效。在维修论坛找类似的问题,根据nebulae发的帖子图片,发现光感地方轻微进水,拆下后发现能开机,清理干净装机,开机正常。 引用nebulae一段话应该是这个电压不正常引起的“SDA1被拉低0.4V.查原理图连接到SDA1的原件有U602电量计,U1901光线和距离感应器,  U1902红外线,  U1903陀螺仪。”以后大家遇到类似问题除了软件问题先看下这几个原件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国产机遇到这类问题我就会刷机,刷不好就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国产机遇到这类问题我就会刷机,刷不好就没思路了

没思路,就上网查下类似问题 ,开阔下思路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就得查主板元件看看哪里坏了

网友B:
U602这个芯片拉底了I2C总线上的SDA这路数据的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602这个芯片拉底了I2C总线上的SDA这路数据的电压吗?

是的 连着几个原件,进水都有可能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连着几个原件,进水都有可能拉低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可以                       以后 碰到   留意下,,,,,,,,,,,,,,

网友:
这个是干嘛用的?

网友D(2017-08-11):
楼主怎么知道,所链接的那几个IC都是什么???怎么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知道,所链接的那几个IC都是什么???怎么查的

可以查看原理图,按图索骥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谢分享,楼主真心不错!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好多例了。都是I2C总线被拉低导致。飞线解决

网友:
你有这个红米note4 的图纸吗

网友(2017-09-24):
图纸有么,给我一份,!修个显示IC型号不知道,红米NOTE4图纸

网友:
以后大家遇到类似问题除了软件问题先看下这几个原件

网友:
不错!!增长见识,留来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拆掉那个有装回去嘛?是什么东西来的?

网友:
你还别说刷机后就没维修思路了,值得借鉴

网友(2017-10-25):
我修苹果手机遇到过光感进水发,反复重启,安卓也是这样,正在研究安卓手机。

网友:
拆不好屏的话直接就陪了,楼主胆大心细啊!!!

网友:
楼主好武功啊

网友: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楼主。上次放生了一台机子,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