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从无待机到触发掉电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09):
猪脚:Z360

插可调电源,待机为0V

拆开键盘是,来了个惊吓:

测得VIN为0V,查得AC_OK为0V,不能导通PQ71,造成PQ4不能导通产生公共点电压VIN。
找到充放电芯片ISL8873时测量AC_OK信号时,感觉该芯片发热,直接换掉。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90A

触发立刻掉电,掉电电流0.1A左右,可以再次触发,估计是缺某电压掉电。
测得PL16时无电压输出

测到2脚VDD时电压为0V,打二极管体值450多,感觉RT8204应该没坏,往前查,测得PR224前端5V正常,量PR224阻值为1K,交换表笔后100MK,确认PR224已坏。换了个100的电阻进去。

换后接可调电源触发,电流跳了几跳稳定在1.298A,外接显示器已经显示。

来个开机画面

网友:
学习了  思路很好。。。。。。。。。。。。。。。。。。。。。。

网友:
腐蚀的?  什么玩意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