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WIFI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17-07-09):
请教大师  由于家里到店比较远50米左右   手机无法正常使用WIFI  买了一个新的无线路由器回来  连接不了网络  先谢谢大家

网友:
无线?wifi?不能同时使用?无线与wifi不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
无线 wifi    几毛钱意思    你是要无线桥接吗?还是来刷金币的...

网友:
谢谢大家   我的意思是  一个无线路由器接到另外一个无线路由器上面  后面的路由器不能链接网络

网友: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

网友:
把后面路由器 LAN IP改下 然后路由器上网方式  调下自动获取IP

网友:
刷金币的吧应该      按理说能来到这里的 不会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是不是搞维修的呀,这个还是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搞维修的呀,这个还是问题吗?估计是新手吧

网友:
整个信号放大器吧,弄条线是最快的,离得远了上午估计也不快的

网友:
刚刚我吧问题理解错了,这个很简单啊,自动获取IP最简单的,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手动查看IP,子网,掩码,网关,然后对应输入到路由器里面去,就肯定没问题的了

网友:
谢谢大家  我是搞白电 黑电的  机子叫修电脑的过来调和了

网友:
普通无线路由器wifi信号很少发射这么远,还有就算有信号强度也不一定强,要想稳定,就搞对网桥。店里一个,家里一个。当是一条隐形的网线拉到你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