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 M2+ 6.3 这板子不跑码 已经开机了

楼主(2017-07-09):
主板 :映泰MCP6P M2+ 6.3
问题 :开机不跑

刚开始插了显示器试了不开机    后来刷了BIOS没插显示器

又不跑码  没想太多  量了供电都正常   整了一小会  插显示器
发现亮了

映泰的板子不跑码

这板子有点老   我去官网下BIOS时发现  BIOS是不是不管这主板什么版本都通用

后面加了BIOS MCP6P M2

网友:
这个,我想问,从头到尾你是表达是BIOS坏了吗,如果是,上会传个BIOS吧

网友:
有BIOS最好上传上来

网友A:
量了供电都正常   整了一小会   。这是整了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了供电都正常   整了一小会   。这是整了什么事

整BIOS了   弄了一下  就是BIOS问题  刷了就好了

网友:
检测卡也不是万能的 ,检测卡没插好 也是不跑吗的

网友B:
看了几遍我都没有看懂什么意思,请问您说的是BIOS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几遍我都没有看懂什么意思,请问您说的是BIOS坏了吗?

似的。。。。。。。。。。。。。。。。。。。。。。。。。。

网友:
看来还是刷BIOS修很多,诊断卡有时也会不灵

网友:
接显示器有惊喜,诊断卡不太可靠,而且显示器线可以热插拔,接一下不怎么麻烦,防止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