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板号la-9101p维修

楼主(2017-07-09):
上电0,。2左右,一会掉电。经测量,转换的3b5b正常,内存供电只有1.1v左右,问题就出在这里,芯片是j7=。型号rt8207,论坛上有图,需要下载10分,算了,这种问题也用不着专门下个图,用联想s405的图,也是仁宝的,也有用8207,首先查fb,分压电阻2个几乎一样大,实测2个都是10k,这里排除,示波器测双波有明显杂波,测量bst升压后的波形,是跳动的,要么是芯片坏要么是bst电容或那个2r2电阻问题了,一个个来吧,电阻2欧,排除,电容没法量,直接换,上电,美美的波形,冷却后再上电,同样完美,问题就出在bst电容上 了。今天第一弹,

网友A:
以前下载分还买的起,现在只有土豪买得起了,真羡慕有波波的主

网友:
现在分数越来越值钱了,有好多图纸上的芯片都是一样的,可以对比着来,

网友:
有图文并茂比较完美,不错分享有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下载分还买的起,现在只有土豪买得起了,真羡慕有波波的主

多活跃论坛积分 一般都够用的

网友:
学习了,刚好手上有块一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