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 14R-5420 偶尔能开机

楼主(2017-07-09):
板号:DAOR08MB6E2 REV:E2

此板多次触发才偶尔开到一次机
待机:0.092V

测得3.3V、5V待机分别为:

貌似正常,打3.3V波形,正常

5V波形,不正常

看波形后果断换掉TPS51125A,噩梦开始了。。。。。。插上可调电源后大短路,测得待机的+5VALW短,用5V0.8A烧机,3分钟无果,慢慢调到1.5A,烧了5分钟,发现敌情PU6 RT8068A 坏,换掉后,待机0.012A感觉正常了,测5V待机电源波形如下:

触发后电流0.021A,可以再次触发,按电流看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测的待机3V/5V正常,接下来是SUS_ON 3.3V正常,+3.3V_SUS、+5V_SUS不正常,实测数据跟分析如下图(绿色为实测数据):

按实测数据分析PQ20\PQ17\PQ23中肯定有一个或多个坏,如果PQ20A的DS短路D不会有5.89V,DS断路就会有15.21V,只能怀疑不良?事实表明应该是PQ17\PQ23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到此我实际是先换PQ23,换后插上电源,待机还是0.012V,但+5V_SUS已经正常,继续换掉PQ17后待机变为:0.009V,
+3.3V_SUS也正常了。
装上CPU、内存,插上屏,多次触发能正常开机了,此板修复

网友:
6666收藏!值得学习的一好贴……

网友:
案列分析的清楚 加分了

网友:
LZ这思路清晰,分析的有条有理,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