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T43声卡问题

楼主(2017-07-09):
机器中毒后重装的系统,进系统后什么都正常就是没声音,设备管理里面没声卡,BIOS恢复过了,系统从SP1到SP3都换了,上网搜了N种方法都没解决问题,装IBM的驱动提示:未发现驱动程序

网友:
这种老机器还在修吗,好久不修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这种老机器还在修吗,几年没见到了!!

网友:
老机器还在修吗,好久不修这样的机器

网友:
你知道的理论、dell3537不认硬盘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建议直接卖一个USB声卡吧,方便快捷

网友:
这种老机器还在修吗,几年没见到了!

网友:
这种很有可能是声卡坏了哦,朋友

网友:
直接USB声卡,少挣点钱而已,,,,,,,,,,,,,,,,,,,,,,

网友:
当时有声音的吗。有的话就重新下载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