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优派VA2220a显示器花屏重启

楼主(2017-07-09):
早上刚开门,一用户拿过来一台显示器过来维修,用户解释道用着用着就会花屏,偶尔也会重启。从用户手里接过显示器,看背面的标签,原来是一台优派VA2220A的夜景显示器如图

先通电看效果吧,通电之后发现图像正常如图

好吧,先拷机测试吧.............................................................................................
等15分钟后,原来机器黑屏重启了,并且花屏
先拆机看看吧

发现此显示器已经被修过,看样子是换灯管了。先不管它,首先测试一下驱动板的供电情况吧。。。。。。测得5V主供电有,3.3V供电有,2.2V供电有,1.5V供电有,14.318MHz的晶振已经发出对应的频率,说明电源板和驱动板度是好的,那么只剩下屏了,拆下屏,用万能点屏套件测试液晶屏........................................
测试30分钟了,我先打发客户晚上过来看。这台显示器维修OK是必须的了。
这个问题肯定是在驱动板的MCU中,为了先简单后复杂的方法的先给驱动板刷程序。。。。。。。。。。。。。。。程序刷好之后,烧机测试.............10分钟之后老故障继续出现,哎,没办法,换掉吧,原来的MCU型号:TSUMU58WHJ-LF A6MEA39999H 0934S,如图

找这个MCU吧,找了半天总算从料板上找到一块同型号的,开始换,8分钟后更换完成

装上去,图像有点虚,可能是与静电有关系吧,用镊子扫了所有针脚,装上去开机图像正常,烧机继续测试.......5分钟后,又黑屏重启了,但是与原来的故障不一样的是花屏现象没有了回忆是不是之前的维修师傅换的灯管有问题,哎,换灯管麻烦,想了想还是改成LED的吧,15分钟后LED更换完毕,换下的备件如图

如图更换的LED
亮机测试,10分钟后..................老样子,不过屏不花了。悲剧!!!!!!!!!!!!冷静思考中.........突然想起,是不是按键板有问题呀,马上动手,把机器开机,然后拔下电源线,拔下按键板,通电测试,10分钟后...............悲剧再次发生,到现在早餐还没吃,饿得慌.......先不修了,吃早餐吧............边吃边思考着...............................................................................................................................................冷静思考,怀疑问题出在电源管理芯片上。找图纸看看究竟.............经过努力查找,总算找到
原来这个电源板上还有一个“Z9938PWM”芯片,看图纸才知道oz9938控制芯片各个引脚的定义
1:驱动输出, 2:电源供电3:定时设定, 4:亮度控制,5:灯管电流检测,6:反馈电压检测,7:过流过压保护设定,8:空,9:空,10:11:调光模式,12:软启动时间设定,13:运行频率,14:接地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解决方法如图,飞线。

飞线的原理:是将定时设定电压直接拉到调光模式,机器开机后开启信号电压始终被拉高。
粮机测试,1小时后、2小时后、 完成

网友:
楼主你都改成  LED 灯条了 ,还去原高压 OZ9938 保护脚   是什么原理?

网友:
如果不飞线,就算是LED,还是一样的故障,那个飞线不是去保护,是拉高开机信号,机器在开启的情况下始终开机信号是高,才不会重启!

网友:
楼主板意思是开启高压信号这边出了问题,然后就是这个高压芯片引起的,所以才飞下线,让开启信号一直有。

网友:
正确,因为改成LED的,按照常理不会出现黑屏问题,即使有问题他只是黑屏不会重启,而现实告诉我:机器运行5分钟以后每45秒到1分钟不定时的重启,每次重启的时候开机信号的状态是 开启2.98V关闭0.89V 所以直接从芯片中拉一个3.3V到开启信号,只要通电 待机3.3V 开启之后3.3V这个电压始终不会被拉低。按照这个现象 可以推断只要通电显示器肯定会有白屏,因为3.3V的开机信号始终是存在的,而现象会白屏,按下开机键后会出现画面,而事实告诉我现象不是这样的,通电黑屏待机,按下开机键正常亮机!最终问题还是被解决!可能是这种显示器程序就这样子,但是程序刷了一遍。问题解决,钱到手就可以,这个故障最终的收费是80元。客户很高兴还买了一台打印机。这个生意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我在想你改这种LED不会漏光吗? 我改过一次  漏光很严重就没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你改这种LED不会漏光吗? 我改过一次  漏光很严重就没改了

不会的,从05年维修显示器到现在,换灯管换LED这种技术还是比较扎实的,现在开机之后显示器和新的一样,画面亮丽鲜艳。客户非常高兴,还买了一台施乐S2110的打印机A3幅面 的。这个打印机零售价就要8900元,我感觉这个生意做得很值,听客户说还要装几台兼容机,这个客户是做广告的。

网友:
确实想不到,高压板会有问题,开启信号也不经过这里

网友:
维修工程量有些大,看到五楼的回复后方才淡定,飞线的用意看明白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7-08-08):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你改这种LED不会漏光吗? 我改过一次  漏光很严重就没改了

换led漏光的主要原因就是led灯条没铺平或背光纸的位置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
坏了这么多  楼主也真是够有耐心的

网友:
不会漏光的我也换过。

网友:
呵呵             不知道说些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