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 CPU电压

楼主(2017-07-09):
6脚开启有电压,48脚有电压,47脚也有.30脚有5V.芯片也换过了.问题来了,但是测量4脚SVD有1.8V 5脚SVC没有.
5脚 SVC 通过1K的电阻 1.8V上拉,电阻没问题,0402  1K电阻另外一段有1.8V ,通往CPU的一段没有,我强行给他1.8V,电流到0.8几掉到0.4几,屏不亮,CPU电压有0.8V  会不会是APU的问题??

网友:
只能说有APU的可能 这种u的故障率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