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不触发

楼主(2017-07-09):
接修一最终客户苹果A1278:故障现象:不触发
检测过程:1、既然是不触发,先测了一下开关脚上WS_KBD_ONOFF_L有没有电压,因为苹果开关都集成到和键盘一体的,所以先测J5713第5PIN,发现无电压,那就找开关信号的来源,SMC_ONOFF_L通过电阻电容延时产生,实测无,再追之来源,是由=PP3V3_S5_SMC通过电阻R5070上拉而来,实测=PP3V3_S5_SMC无。
                2、其实测到这,心里大概有谱了,要么保护隔离没过,要么待机3.42V没产生,至于是什么原因,肯定还要继续查下去。为了清晰明了,我还是一个一个来测,这样大家看得明白些。

                3、继续追查之,=PP3V3_S5_SMC是由=PP3V42_G3H_REG直接产生的,实测=PP3V42_G3H_REG对地短路,而=PP3V42_G3H_REG为后端许多地方供电,那就来个烧机大法吧,电流表调到3.42V,CURRENT全部调到最小,咱们烧起,一般电流最好是一点一点的加大,慢慢用手掌的后部较嫩的地方去触摸,如果刚开始摸不到,可以慢慢的把电流加大,最好是控制在1A左右,最终摸到了U6400边上的一个电容C6405很烫,直接在料板上找个电容换上。
               4、电容换好后,接屏上电,顺便把喇叭插上,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听到苹果的那一声“端”的开机声音,最后付上亮机进系统画面。

网友:
PP3V42_G3H 的线路故障 加分了

网友:
谢谢版主加分,万分感谢,现在挣点分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