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X201i不充电维修 (已解决)

楼主(2017-07-09):
联想X201i不充电维修

昨日同行送来联想X201I笔记本说不充电,已经换了两个电池了,还是不充电,于是怀凝笔记本问题。

今天有空坐下修这个机器,不接电池待机0.01正常,接上电池待机0.02,从待电流变化来看,应该有充电动作,但没有充电。拆机发现此机有进水痕迹。但充电接口及充放电芯片处无明显进液痕迹。用万用表测试主板电池接口得如下电压:

BAT_VCC 3.62V,非正常,BAT_SCLK3.32V正常,BAT_SDATA=3.33V,也正常。TEMP2.06V正常。问题就出在BAT_VCC电压异常,如图:

BAT_VCC电压是来自充放电IC芯片通过调制所得,既然这个电压不正常还是得查他的工作条件,先看看供电:28 PVCC19.43V正常,10VREF3.32V正常,5ACDET2.63正常,3ACP5.32V2CAN5.32V,看来问题找到了。如图:就是这两个条件不满足,而这两个电源分别来自R436的两端,中间没有什么原器件,只有在CAN上有一个10欧的电阻,此有19.35的电压,看来是此中间的线路不知道是那儿断线或阻值变大了,直接从R463两端飞线到电容C425两端上,试机,装上电池从0.010.0111.65,再测BAT_VCC电压有11.5V,到此机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