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TR G150S-K4 大短维修

楼主(2017-07-09):
      昨天下午用户送修一台海尔笔记本,平时海尔笔记本维修的不是太多,一看还是挺新的,因为这边做的都是商家多些,问是什么问题说点不 亮,具体你检测一下吧,于是打开可调电源插上大短,心中暗喜,开个单子给商家说检测出打你电话,先支走在说,看着维修不是
太好,开始拆机,一边拆,一边观察,没有进水和外拆过的痕迹,几下把板取出,因为是大短路,也不用找什么图纸了,印象中这个机器
图纸也没有,从电源线处测没有短,顺着找到保护隔离管PQ10 PQ11  测公共点发现只有0.7欧姆,心里高兴死鱼来了,以往经验 公共点1
欧姆左右一般是电容坏,如果几欧或几十欧的话可能是上管或芯片有问题,直接上可调电源,电流烧机大法,电压调到10V  电流调2-3A
用手到处去感摸一下板子发现PC204电容坏。电压电流不要调的太高,做好限压限流,不然会汤着手,直接取下电阻测试阻值正常了。料板
取个电容焊上。还好保护管PQ10 PQ11测着也没有坏,装机通电开机画面出来正常,“肺”话有点多,请多见谅. 程序U45奉上。高手见笑,新
手互相学习。

FQ4T058-1 V2.2.rar

网友A:
维修好像不是这么干的,宁愿收些检测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好像不是这么干的,宁愿收些检测费

先检测问题,修好在报价,先报价万一修不好,不好交待,影响报价维修成功率和信用。

网友B:
大短路最好修了。。。。。。。。

网友:
大短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C:
楼主的BIOS有问题没有,板号一样刷了之后电流只有0.180v,刷之前的还可以到1A电流

网友:
大致知道哪里问题了 在修 短路问题的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路最好修了。。。。。。。。

大短路最好修?还真是无知者无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BIOS有问题没有,板号一样刷了之后电流只有0.180v,刷之前的还可以到1A电流

BOLS 是好的, 对一下板号是否一样,  如果一样,看一下机器是否有其它问题。

网友:
板号对的哦,把自己的BIOS刷上电流可以到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路最好修了。。。。。。。。

你说的很正确,大短很好修,大短要看什么坏,有些可能还是难修的。

网友:
恭喜楼主呀 ,看起来是大电流    但是有时不一定好找的。